求助如何察看旧版本的brd文档

楼主(2010-08-26):
有很多参考文档都是由14.0的版本做的,升级到16.3之后,无法打开以前的brd文档,告诉:一定要用dbdoctor。这是个什么东西,如何察看旧版本的brd文档,谢谢

楼主:
于是在cadence的安装目录下(我的安装目录是D:\Cadence\SPB_15.5.1\tools\pcb\bin),找到三个dbdoctor相关的程序

我使用了dbdoctor_ui.exe,启动程序,分别在最上边的input输入你的原来错误的那个PCB,下边output输出重新指定你想保存的PCB文件名,然后点击check就能纠正上面的错误,我的是顺利解决了,解决后,在这个工具的日志中我看到是因为我对封装操作错误,也就是上面描述的操作引起的,dbdoctor_ui.exe程序自动校正了,一切恢复正常,看来allegro的工具的确是相关的。希望转载的朋友请注意出处。

楼主:
并且在allegro中的命令行中也有这个提示

于是在cadence的安装目录下(我的安装目录是D:\Cadence\SPB_15.5.1\tools\pcb\bin),找到三个dbdoctor相关的程序

[我使用了dbdoctor_ui.exe,启动程序,分别在最上边的input输入你的原来错误的那个PCB,下边output输出重新指定你想保存的PCB文件名,然后点击check就能纠正上面的错误,我的是顺利解决了,解决后,在这个工具的日志中我看到是因为我对封装操作错误,也就是上面描述的操作引起的,dbdoctor_ui.exe程序自动校正了,一切恢复正常,看来allegro的工具的确是相关的。希望转载的朋友请注意出处。

楼主:
在cadence的安装目录下(我的安装目录是D:\Cadence\SPB_15.5.1\tools\pcb\bin),找到三个dbdoctor相关的程序,我使用了dbdoctor_ui.exe,启动程序,分别在最上边的input输入你的原来错误的那个PCB,下边output输出重新指定你想保存的PCB文件名,然后点击check就能纠正上面的错误,我的是顺利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