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PCB如何转成protel99SE?

楼主(2010-08-26):
pads的PCB文件如何转成protel99SE?也就是用99SE能够打开就行了.

网友(2010-12-28):
在PADS中把PCB文件导出为3.5格式以下版本的ASC文件,在PROTEL99中新建一个PCB文件,然后导入些ASC文件即可.

网友(2011-03-30):
楼上的   网上都说这种方法可以   我怎么试都不行     同事试了  也不行啊

网友:
可以的,要不就是你的软件出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