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IBIS转DML发生错误

楼主(2010-08-26):
Unable to import file E:\basic data\ibis models\abt16245b.ibs due to the following errors found by ibischk4:
IBISCHK4 V4.2.0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PCB设计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Checking E:\basic data\ibis models\abt16245b.ibs for IBIS 3.2 Compatibility...
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PCB设计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ERROR (line 1123) -www.eda365.com
    Found illegal control character (code 1a).  Converting to space.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PCB设计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Errors  : 1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PCB设计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File Failed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PCB设计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我查看了第1123行为[END],感觉语法没有错。和另一个转换成功的芯片的IBIS对比结尾也是一样的。

网友:
发上来瞧一下!!

网友:
在[END]下面多个了黑色的方块,把它去掉就可以生成dml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有些器件找不到IBIS模型改怎么处理呢?
象比较器MAX907只有Macromodels
TLC272是pspice模型
还有很多器件是hspice模型
该怎么处理?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看来回答你的问题都得排队呢!
了解几个软件:
CADENCE/PSPICE -----原理图仿真工具.

synopsys/HSPICE-----可调用SPICE模型,用来做si

candece/si-----IBIS模型做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