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样画等长线 的?

楼主(2010-08-26):
是在画等长线之前,先将线连通后,再修补成等长的?还是直接根据线长画的?

网友:
先连通,再以最长的为参照,把其他的补成等长,补等长的方式很多种,蛇形,Z型等
仅供参考,嘿嘿

网友:
    基本上都事先设定等长的规则吧,软件可以自动计算,什么时候符合规则了,在自己定下来呗。。。。。。

网友:
    等长是绕出来的,先把线布好,再绕等长

网友(2011-03-10):
    那尧多长  要很精确的计算吗  怎么样计呀??

网友(2011-05-05):
    先走好线,不过要考虑空间,为以后的绕线留个地方,然后再设置等长线约束,就可以自行绕,过程中在界面的右下角会出现提示,颜色变绿就好,不过重点还是怎么绕,现在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