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生成的网表导入到powerpcb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请教个问题:
orcad画的原理,生成网表第一次导入Powerpcb没有问题,但是原理修改后再导入就导入不进去,例如删掉一个电阻R1,或者修改一个网络,修改后再生成网表,但是导入到powerpcb后提示某某元件已经存在,修改的内容更新不进去,请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第二次导入要用ECO导入才可以。你可以把新的那份ASC重新导入到另一个PCB里,然后拿新的PCB跟旧的PCB对比,产生一个ECO文件,把那个ECO文件导入PCB里就可以了。

网友:
我把ASC文件的头文件改成
!PADS-POWERPCB-V4.0-BASIC! DESIGN DATABASE ASCII FILE 1.0
*PCB*        GENERAL PARAMETERS OF THE PCB DESIGN
*PART*
直接用ASC文件和PCB对比也可以,没必要再导入一次PC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