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OrCAD 16.3 启动时死掉,启动不了!!跪谢!!

楼主(2010-08-26):
我安装cadence SPB 16.3后一直正常,今天早上突然orcad启动不了了。在启动过程中程序死掉,没有任何提示,只是程序未响应,只能强制结束进程。任务栏能出现图标,启动时能出现选择OrCAD还是cis的框,选择后进入界面,各个图标还是彩色的,就停住了,工作窗口出现不了。
用的win7,32位 ,shooters和Aspirin的破解都用过了,一样的问题。正好这周有个大项目,急死了!来到贵论坛,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跪谢!!!!

网友:
我的WIN7系统下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期待高手解决中。但PCB Edit又可以正常运行起来呀

楼主:
对,只是orcad启动不了,别的都正常。卸载后,手工清理了注册表后,再重装暂时能够解决了。但是只用了一天又出现了,总不能天天重装吧!!!

网友:
我用的是64位win7还没碰见你的情况,win7我是关掉了所有的防火墙和自动更新。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是不是防火墙的问题或是权限的问题,实在不行可以在win7里装个vmware虚个WINXP出来装个Cadence SPB 16.3先用

楼主:
各位回帖看帖的前辈和高手们,万分感谢!小弟特来汇报一下最终结果。
经过2天十来遍的重装卸载,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windows7的用户账户控制台(UAC)造成的。最后一次安装前,我把用户控制台关闭,把win7自带的防火墙彻底关闭,关掉网络,关掉杀毒还有360,然后安装,终于成功了。安装顺序是:先安装license manager,添加环境变量,启动license sever并添加.lic文件,重启,安装16.3,然后直接hotfix014,最后破解,在装hotfix时并没有从进程里结束lmgrd和cdslmd,最终用Aspirin破解成功!完成后启动杀毒和防火墙。启动orcad cis后有了cis configuration选项,也能生成netlist了,到现在用了2小时,能正常启动。希望不要再启动不了。
个人感觉是用户控制台的权限管理造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防火墙和杀毒的原因。在这里希望能给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一点经验吧,毕竟浪费了2个白天时间,熬了3个晚上,太痛苦了!!!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你很执着,想你学习。

楼主:
使用了5天之后,情况又出现了,OrCAD capture cis又启动不了了,症状和之前一样。这5天里,capture崩溃过几次,但是都能启动。昨天下班关机后,回到家再开机,就又启动不了了。这些天账户控制台一直是关闭的,windows的自带防火墙是打开的,win7自动更新打开的,360的杀毒和安全卫士是开着的。希望有同样情况的兄弟在此留个言,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在受同样的折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现象,重装过3次了,每次重装了用几次就这样了,机器配置是E2140/2G/N9500,win7是用win7 loader和谐的,希望有高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郁闷一个星期了

网友:
建议还是虚拟机里,搞个XP吧……

网友:
win7 搞得太傻瓜了,不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一次我又关掉用户控制台,关掉防火墙和自动更新,清理注册表后重新卸载安装了一次,到现在一直能用着。好像是解决了。

网友:
我好像超级郁闷捏..
我的是XP都出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   我崩溃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能期待和祝愿你早点找到解决办法,然后贴上来和大家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2010-09-28):
我的也是一样,求解啊

网友(2011-04-17):
一样的问题,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看看 我的情况比你的好点 以前 我是在w7下生成不了网表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本人遇到的问题跟你楼主的一模一样(也是WIN7 32位 cadence 16.3),经过摸索我终于解决了,不知道现在楼主的问题是否解决,若还未解决,可以给我留言,到时再详细告之!

网友:
看来还有同伴们在WIN7上遇到这样的纠结的问题!
我先说下我的运行环境:WIN7 x32,cadence 16.3~
前提是我在WIN7上装好cadence 16.3,完美破解了!(至于源文件可以私聊索要)
1.我刚用cadence 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装好后前两次能启动运行,可过两天启动就卡死,任务管理器就提示无响应了。
解决办法:在启动cadence的任何功能软件,都会自动启动两个服务: cdsMsgServer和cdsNameServer,然而这两个服务通常会被防火墙给遏止,所以要么在启动cadence之前,把防火墙给关闭后再说;要么就直接在你安的杀毒软件的个人防火墙添加例外允许,这样就不会每次启动cadence都要手动去关防火墙!
eg:我安的杀毒软件是ESET的, 如图点击,然后 ,然后 ,第一个圈里是我添加成功的,然后 先命名(可以是被允许的软件名),然后 浏览你要添加的例外允许的cadence各个功能软件(cadence cdsNameServer 、cdsMsgServer别忘了这两个一定要加),然后就成功了!

2.就是在用orcad capture CIS时,在创建网格时出问题,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这个以解决的帖子~
{急救! cadence 16.3  orcad capture 无法创建网表(create netlist)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thread-tid-51355-fromuid-124524.html }
我暂时碰到的、能解决的问题就这些了! 希望大家学习愉快~ 和共享“你帮人人,人人帮你”的精神!

网友:
    我的是xp,跟楼主一样的问题,郁闷中,

网友:
    兄弟们,16.3的软件还不成熟,还有很多的Bug,不过你们尽量提出来,好让Candence公司更改,我现在就改用16.2或15.7了,哪还是比较稳定一点。

网友:
    我的是XP的系统,软件能启动,但是在CIS  configuraiton   点击 NEW 程序就死掉了
    大伙儿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我是XP,16.3一直没出过不能启动的问题,感觉很好啊

网友(2011-06-22):
    我也遇到了几次,今天试了一下,如果在任务栏中关闭capature就有这个问题,但正常在文件框中点右上角的x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问题后,卸载重装就可以.

网友:
    是的,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1-11-03):
    小弟也遇到这问题,希望楼主的方法有用

网友(2012-09-17):
    請問你們沒辦法啟動OrCAD Capture CIS時
    "snap to grid"的按鈕是不是會變成紅色?
    就是"不用放在grid上"的按鈕..

网友:
    我也遇到过...win7一般从任务栏右键关闭似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再次用的时候,打开capture时,任务栏有程序图标,但是没程序窗口。我是这么鼓捣的,先点击任务栏capture图标,再点击windows边栏右下角的显示桌面,多点几次,你注意屏幕左上角,会出现只有最大化,最小化,和关闭的capture,最大化就可以了。。不行多试几次...没必要重装...  希望有用...反正我的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2013-07-23):
    找到 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找到 orcad ,把他们删除,保存,就行了。

    我分析具体原因是因为他记忆了上次的编辑环境和文件,可能突然出错导致找不到相应的对象和用户设置就死在那个环节里面了,删除注册表就相当于把你的设置清除了一遍,就好了。

以上是转帖

我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