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走线的阻抗如何控制?

楼主(2010-08-26):
如题,pads中是可以计算阻抗的,但前提是要有PLANE层(貌似是这样的),我想能不能不把顶层和底层设置成Plane层,然后也能计算走线的阻抗?
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阻抗不能这么算的。
    是根据你的层叠,铜厚,板材介质,线宽,线距,参考平面等等来算的

网友:
当然,以上方法只是查看,要想控制阻抗,按jimmy的说法去做吧。

网友(2010-09-27):
    jimmy说的对!

网友:
    这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到那个板块去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