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Xplorer问题

楼主(2010-08-26):
    从constraints manager中选定网络,启动SigXplorer。在SigXplorer界面中set菜单下面怎么只有default子菜单,constraints菜单怎么看不见?

网友:
    你是allegro L还是XL还是GXL系列的?

楼主:
    装的16.2,用GXL打开.brd文件,好像从constraints manager中启动的sigXplorer是L系列的。

楼主:
    如果直接从constraints manager中提取拓扑结构时,启动的是sigXplorer GXL版本。

楼主:
    但是奇怪的是如果在Allegro Design GXL中用Analyze->SI/EMI SIM->Library菜单命令添加DML仿真库之后

再在constraints manager中启动sigXplorer是就成了L版了

    有点乱  呵呵

楼主:
    可能是License的原因,在Allegro sigXplorer的help文档里有这么一句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没解决啊,很奇怪。如果先在PCB Design GXL里面用Anaylze菜单设置仿真库后,在constraints manager中用右键启动的就是sigXplorer SI L。如果先在PCB Design GXL里面Tool->Setup Advisor分配仿真模型时再去指令DML库路径的话,启动的sigXplorer就是GXL版,但是没有Anaylze命令,不能执行仿真,只能查看拓扑。  郁闷ing

网友(2011-12-22):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2-10-17):
    同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疑惑

网友:
    我用16.5的版本是这样:不在PCB EDIT中,而是在PCB SI中打开PCB文件,譬如在设置拓扑约束时,选中一个User defined的约束规则,右键进入SigXplorer,可以执行set -> constraint和file->update constraint manager命令。

    各位试试。

网友:
    PCB EDIT 中提取拓扑,只能进行约束设置,  如果要进行仿真,需要从PCB SI中打开BRD文件 然后提取拓扑

网友(2013-03-10):
    与SI 产品选择有关系

网友:
    本人也困惑过一阵子,用SI XL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2014-05-27):
    试试,好伤,之前16,3没遇到这个问题,16,6确有这个问题,郁闷的一塌糊涂。

网友(2019-11-27):
请问各位,用sigxplorer前仿真,仿真激励设到100k以下时,怎么出的仿真图形只能仿10us的信号波形,在analyze/preferences中fixed duration怎么不能设大于1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