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孔删除

楼主(2010-08-26):
请高手给我分下下:怎么我的几个安装孔都不可以移动和删除。就连选都选不住。
PS:我在place mode 和route mode都试过了。

网友:
孔是个元件还是VIA?
元件的话看属性是不是glued了?有时候这样的元件选不中,也打开过滤器看看glued是否勾选
如果是via可以打开过滤器看看stitching是不是勾选了

楼主:
期待高手给指导一下。我想一定是在哪里设置出现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在PCB中调用的安装孔。
    请问你说的过滤器在哪里找到?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出来。

网友:
怎么调用的不是很明白啊~你直接打开过滤器把里面的glued part和stitching选项选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glued是在display control中的这个吗。我没有找到stiching选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ctrl+alt+f没有用啊。我用的是wg2005的

网友:
汗~~偶的错,搞错论坛了~~以为在pads

不过思想应该是一致的吧。你再好好看看设置。

楼主:
好的。我解决问题了。在editor control中filter选项卡中
不要选择enable filter选项就可以了。其中的原因,mount hole的默认网络为neto,而我又将net0过滤掉了。所以在route mode下选择不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纯属误打误撞,还不没搞清楚WG2005是什么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