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AD09走线时板上其他的线都黑了呢?

楼主(2010-08-27):
我不知道动过哪个设置,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么?

楼主:
这样走线时看不清障碍物啊

网友:
方法1.调整掩膜级别
或2.用“【”和“】”调整即可!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好,或者在pcb环境设置里面的apply mask during interactive editing的勾去掉,可以关闭这个功能。

网友:
能解决的都让楼上两位给说了,平时小蔡也是用这种方法搞定的

楼主:
好的,谢谢啊,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0-10-20):
回复 网友A:

在preference调还是在view configuration里面调啊

找了老半天没找到

楼主:
天哪,我刚才给legendarrow 打半天字,都没了

楼主:
to legendarrow :上面三种方法我只会后两种:1、走线时用“【”和“】”调整;2、Preferences\PCB Editor\Display中Highlighting Options去掉apply mask during interactive editing前面那个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