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NET和XNET一起如何设置等长

楼主(2010-08-27):
Xnet中间有个端接电阻,NET和XNET两个网络等长如何设置啊?

网友:
我不说话

网友:
谢谢二楼T45524093,资料不错

网友:
    非常感谢2L

网友(2010-09-26):
    有个问题:sigxplorer不支持XNET和NET;用PIN PAIR加MATCH GROUP,修改原理图(只调顺序,不删减网络),PIN PAIR会改,又得重新设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