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2007.9是不是没有dxpdf

楼主(2010-08-28):
如图所示!

我没有找到dxpdf   而是constraint editor system

网友:
我影响中在file export里面

网友:
我的这个启动不来,55555555555

网友:
dxdatabook已经集成到dxdesigner里面了,你能从dxdesigner里面打开databook吗

网友:
ee2007.7 中就没有找到了,export 里也没有这一项,2007.9 还没用过

网友:
在dash的中添加你要管理的项目,然后右键就有你要的选项了。

网友(2012-01-20):
我的也没有,一开始以为是软件没有装好。看来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