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2这个错误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楼主(2010-08-28):
在画原理图时,画总线使用Setp and repeat 之后弹出“Fatal run-time error. 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对话框,确认之后就退出了程序,工程数据全部丢失!汗。。。。
      望高手给出解决方案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我也是用9.2暂时还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2011-04-10):
我也碰到这个情况
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呵呵,这是9.2的bug,安装一下9.3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1-07-02):
这问题再PADS ROUTER里面也常遇到,哪位高手出来指教下

网友:
不管是什么情况,只要遇到“Fatal run-time error. 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就彻底完蛋,我是尝尽了这种苦头。

网友:
我一直没遇到过.

网友:
在 Windows 7 安装下经常有,不过我直接点×,也可以不让它退出,现在直接换9.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