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pads中地线与铺铜连接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0-08-28):
请问各位大虾pads中地线与铺铜连接是如何实现的,打个过孔好像没用啊。

网友(2011-01-14):
画好一个封闭的图形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那里面选网络!

网友:
1,要画copper pour

2,要为copper pour分配网络属性,如GND

网友: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再setup 下面的layerdefinition 里面把操作层制定一些net,要不然等你画完的话会找不到你要选择的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