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win7下EE2007.9的ExpeditionPCB总是死掉呢?

楼主(2010-08-28):
为什么在win7下EE2007.9的ExpeditionPCB总是死掉呢?
首次启动正常,使用正常,但是过一会就切不过去啦。再启动就没反应,在进程中有ExpeditionPCB进程。
望大侠解决一下,多谢!

网友:
我的很好啊,除了ces关闭非常慢外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楼主:
能发一份你的破解吗?
booker19@163.com

网友(2010-12-14):
结束进程里面的EXPEDITION就会弹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win7下EE2007.9的ExpeditionPCB总是死掉呢?
首次启动正常,使用正常,但是过一会就切不过去啦。再 ...

你是说最小化之后无法恢复窗口吗?这个现象在CellEditor 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至少我用的有这种现象,你可以这样,在任务栏点击窗口,然后按回车键,窗口就回来了。但愿没有答非所问。。。

楼主(2011-01-13):
用X64的就没这个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