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菜单已经翻烂都找不到。。。。

楼主(2010-08-28):
手工布线时,我画线打算用弧线时,如何设置画弧线半径,规则那里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
画线是按~键会有提示,好像是,。来调节按shift是成10倍。

网友:
你用用shift+空格键切换成画弧线时,半径是可以慢慢自己调整的,要自己度量。具体设置好像就没听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朋友说的是正道,很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