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没有电源层和地层

楼主(2010-08-28):
cadence16.3没有电源层和地层,怎么回事啊,控制面板里没有,设置里也没有,请高手帮忙回答下,谢谢啦!@

网友:
不知到你在说什么

网友:
描述的不够详细。。。
你是想做4层板?
那么就去翻书吧……
默认是两层的
当然没电源和地层只有TOP和BOTT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电源层和地层要自己建立是吧,默认没有?

网友:
俺啥也不说,就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然你认为软件会读取你的思想?
它怎么知道你是要画2层,还是4层,还是6层,还是8层等等
至于电源层和地层,这是人为规定的,说句不着边的话,你想哪层是电源哪层是地那是随你便得,
至于为什么是内电层,外信号层,这是根据信号传输特性去考虑的……

楼主(2011-01-12):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

网友:
可以自己去建立电源层跟地层呀!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