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关于使用hyperlynx 进行LVDS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8-28):
我在使用hyperlynx 进行LVDS仿真的时候发现如果使用示波器本身的激励的话 得出LVDS信号的幅度会存在问题。
   输入的差分电压太大,不符合LVDS标准。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改这个输入呢?
  谢谢!

网友(2011-02-25):
找一个lvds的驱动模型,如FPGA里面就有。
最好找你实际使用的驱动芯片的模型。

网友(2013-12-25):
可以贴点图看看

网友(2018-06-21):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两端都是用的IC供应商提供的IBIS模型,仿真出来的眼图眼高有近3V,但实际样机测试的眼图眼高是400mV左右,这才是LVDS标准定义的眼高值。不知道问题出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