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软件画PCB板好

楼主(2010-08-28):
哪个软件画PCB板好
AD allegro  pads

网友:
allegro Expedition,没使用过不敢下评论,据说主板都是用这两个软件画的。
这个因人而异,我觉得AD目前够我用了。暂时不会接触啥高速、高密布线。对于已经用惯一个软件,转到别的软件很难适应,好多适应习惯都变了。还有我不习惯网络上没有网络名。

网友:
多层板用allegro,如手机、笔记本电脑主板等,pads中等偏上, Protel99 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