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d 在电源设计中的疑问

楼主(2010-08-28):
在很多芯片设计中,电源pin 都要加一个Bead, 说是为了防止EMI,但是一般power 经过Bead 后,纹波或者noise 都会变大
那么应该怎样理解Bead 防EMI原理呢?如何来选择Bead 值呢?
请教各位

网友:
    他对低频信号几乎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高频信号,他会将电能转换为热能,将高频干扰转换为热量而散失掉,最终便起到了EMC的作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那么bead在PI仿真的时候怎么建模呢?

网友:
    你试着用电阻和电感串联的方式做他的模型试一下,低频时阻性,高频时感性,你可以查下相应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