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快 PCB为什么这样 走线

楼主(2010-08-29):
为什么这快pcb的DGND网络不就近接地,还要走这么长在接地呢?谢谢

网友:
DGNG 不就近接地时用来隔离高速信号,减少串扰,俗称包地
等长走线,为了时序配备,
差分线,信号要求比较高一班用差分线,
其实包地,地线间隔一定的长度就加过孔连接地平面,效果更好
其他的让高人帮你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