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设置圆弧的大小

楼主(2010-08-29):
在制作封装时,画了一个圆弧想设置指定的大小,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属性里面只有设置比例的大小,现想设置为直径5.1MM,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双击,出现属性窗口,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你,太感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