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hz的晶振输入到fpga如何实现倍频到50Mhz

楼主(2010-08-29):
    请教大家,25Mhz的晶振输入到FPGA如何实现倍频到50Mhz

网友:
    可以用锁相环

网友:
    可以用锁相环 PLL!2/1。。。

网友(2011-02-22):
    只能用锁相环.....

网友:
    用锁相环就可以了,2倍频

网友(2012-05-20):
    altra用PLL,xlinux用dcm

网友:
    必须锁相环

网友(2012-11-03):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PLL锁相环。
一般来说除了CPLD可能没有,其他类型的FPGA内部一般都有。
使用特定的IP核就可以调用它们。

网友:
    xilinx中用数字时钟管理核,很方便的

网友(2012-12-23):
    这种一般用锁相环吧

网友(2015-08-26):
    为什么cyclonv的锁相环要求大于50M?

网友(2015-12-09):
    ALTERA 用PLL XILINX 用DCM

网友(2016-03-22):
用pll即可倍增

网友:
也可以用计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L

    clock wizard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