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转2.5v的LDO,要求封装是SOT-223,谁能推荐一款

楼主(2010-08-30):
3.3v转2.5v的LDO,要求封装是SOT-223,谁能推荐一款

网友:
其实你可以接个IN4001  或者IN4007就可以实现的 ,如果确实想用LDO的话,也可以问问一些卖芯片的,因为从3.3  -2.5  压差太小了 ,一般的LDO实现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加电流的条件了,需要500ma以上的呢

网友:
AMS1117-ADJ可调或固定电压输出的都行!!!

网友:
可以肯定用普通bipolar的1117不行,必须使用MOS或者CMOS低压差的才可以。但是MOS工艺的电流一般不能太大,所以封装也回做小,223封装需要特殊定制。记得韩国还是台湾有一家叫H什么C有这个,你查下。我记不清了。它那个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让我怎么查啊

网友:
看看这个吧:
LT1963AEST-2.5#PBF
1.5A, Low Noise,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LDO Regulators
Optimized for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Output Current: 1.5A
Dropout Voltage: 340mV
Low Noise: 40μVRMS (10Hz to 100kHz)
1mA Quiescent Current
No Protection Diodes Needed
Controlled Quiescent Current in Dropout
Fixed Output Voltages: 1.5V, 1.8V, 2.5V, 3.3V
Adjustable Output from 1.21V to 20V
http://cds.linear.com/docs/Datasheet/1963afd.pdf

网友:
这个好是好,就是好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满足,想输出2.5V,输入必须要大于3.9V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已经很接近了,不过还是有点小小的问题,我需要的tab引脚得是out 不是gnd

网友:
我记得型号是:LH1117,这个是给moto定制的一款。这个厂商叫啥我真的忘了。
bcd utc这两家的代理你找下,看看有没有定制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情况下 压差不太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虽然叫1117,但是规格书说的压差最小是0.6V,不是1.1V,所以,肯定能够使用,因为之前我有用过。没有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那有datasheet吗?

网友:
再看看这个:
ADP3338:  High Accuracy Ultralow Quiescent Current, 1A, anyCAP® Dropout Regulator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P3338.pdf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家公司使用的,走时没有带资料。只能凭印象知道这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像有戏 买回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热心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芯片好像蛮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1、封装sot-223
2、管脚1是gnd,2是out,3是in
3、输出电流在500ma以上
4、输出2.5v时,输入电压的范围必须包含3.3v

网友:
那你自己看看datasheet就知道符合不符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看过了,不满足要求

网友:
XC6203
SOT-223
输入输出压差也能很小

网友(2011-03-11):
    有个TCR开头的芯片忘了具体名字了,

网友:
    接个二极管行不

网友:
    lsp2160 google收lsp2160 pdf就可收到好像是1.5A,压差很小!cmos 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