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6.9画单面板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0-08-30):
    我先画好了原理图,然后导入PCB中,可是因为单面只能一面走线,所以在交差走线时,用跳线来走,可是,原理图中又不会知道那里要用跳线啊,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少的话 直接用过孔! 然后再丝印标注!

网友:
    这个要灵活画了,不一定要非常正规。
画得差不多了,哪里要跳线的,
    加两个焊盘上去,加丝印、标注等
    就OK了。

网友:
    你把跳线先用顶层布线代替, 这样CRC检验就不会出错, 也不会漏掉走线, 最后把顶层布线全部改为顶层丝印, 就是跳线了!

网友:
    同意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