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oz转PADS

楼主(2010-08-30):
    Allego文件能否转成pads文件?哪位大侠给个方法?没用过Allego layout,有个文件又要更改,各位支个招儿,跪谢!

网友:
    提供下面一种建议,貌似可行,因为我将allegro的brd文件的封装都导入到pads的,pcb应该不成问题。
    过程比较烦,如下:用高版本的altium designer 如AD8.0,AD9.0打开brd文件,然后就可以转为protel格式的pcb了,然后转换成低版本的(99se)用的pcb(4.0版本),然后通过ddb2pcb进行转换,将protel格式转换成PADS的格式,然后就行了。
    期待更简单的方法,也不知道PDAS的高版本能直接打开allegro的文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