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楼主(2010-08-30):
打开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的PCB文件,使用place   interactive routing  不能正常画线 弹出保存文件的对话框 到底是为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真是杯具啊!重装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你看看你是不是安装了什么翻译软件之类的,关掉吧,会有些冲突的,比如我开启灵格斯划词翻译在画板的时候点鼠标左键就会出现选取参考点的提示,搞了很久才知道是冲突,Orz.....

楼主(2010-10-12):
没有装翻译的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