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OUT 里面的跳线怎么看不见?

楼主(2010-08-30):
我是新手,,在LAOUT 里面加好了跳线J28,后来修改与跳线J28连接在一起的某跟布线(加粗、铺铜),不知不觉那个J28跳线封装外框看不见了,只能看见跳线的编号和跳线的两个焊盘,打钩Display Sill Label也不会出来,然后把两个焊盘删除,标号J28还是不消失,证明跳线还存在,把标号J28也删除。在原来位置上重新添加跳线,命名J28时说已存在,在CAM里面的的TOP层也能看到J28的封装外框,在Bottom层看不见J28的焊盘和钻孔,板子做回来会有个跳线封装外框在上面,因为没有钻孔,估计不影响生产吧?老大发话,必须删掉它。郁闷。跳线怎么回事?如何在LAOUT中彻底删除它?请求高手支援~~~~!~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救命啊

网友:
看不见但还存在多半是颜色设置的问题吧,好好检查检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敢肯顶不是颜色问题,其他那么多跳线都看得见的。看不见莫不着,这跟跳线用鼠标也选不中,但通过s 搜索时可以定位在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图操作,就可以直接选中器件,直接delete吧

网友:
没敢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