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负片分割问题

楼主(2010-08-30):
1:出负片时的间隙20mil是指孔到铜的距离还是焊盘边缘到铜的距离?
 2:那些方的焊盘和椭圆形的焊盘是短路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焊盘的原因吗?

网友:
没有短路!!!pad是在表层的!!你的红色是内电吗?要是的话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的图片是从哪搞的,上面的不是中间信号层铺铜与过孔的安全距离吗?下面的图肯定短路了,焊盘被修改过,否则铺铜不能铺成这样。而且安全间距很小。

网友:
吴兄,从R68可以看出红色这层应该不是在表层的,所以应该像zyunfei 所说不会短路的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LZ上图考视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内层的焊盘呢?我内层的焊盘跟表层的一样也是方的,且大小也一样,这个截图是我把其他层全隐藏掉只留电源层来截的。
主要是有一下几点我不太清楚:
1:第一个图里的那个间隙是指谁与谁之间的距离?孔与覆铜还是焊盘与覆铜?
2:这个间隙是用来设定谁的规则?负片分割时的覆铜与焊盘的隔离间隙吗?
3:我把孔改成不同的形状,发现焊盘与覆铜间的隔离带形状与孔的形状有关,而与焊盘的形状没关系。是不是焊盘内层都要设成圆形的而不能像表面一样设成方形或椭圆形?

用覆铜这个词可能会有点问题,我也不知道该用哪个词,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应该能明白。
麻烦大家帮忙解释下,谢谢!!或者谁有比较详细的负片分割的资料也可以一起传上来让小弟学习下,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怪我有些问题没说清楚,但这个绝不是拿来考察大家视力的!谢谢吴兄的热情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上一个3D效果图,估计你一看便知,正常顶层、底层、信号层,我们所画的线都是正极性,与内电层不同。我们在内电层画线其实是开窗,是反向镂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我明白了,谢谢你!!非常感谢!!

网友(2023-01-05):
感谢分享,借着这个帖子是讨论负片的,想问下大家,AD里,在负片层,如果想设置某种电源信号铜箔,和所有其他的安全间距是20mil,是怎么设置的。我弄了好久都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