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解决了PADS,Altium,ORCAD的相互转换问题

楼主(2010-08-30):
    orcad-->pads
    只用PADS自带的转换器,我用过PADS2007,9.1,9.2版本,只能转换ORCAD10.5版本及以前的版本,最新的ORCAD16.3根本不识别。

protel,DXP,altium designer-->PADS
    只用PADS自带的转换器,这个没问题啦

    PADS-->protel,DXP,Altium designer
先导出EXPORT,ASSII file .txt格式的,把后面跳出的选项页,全部选中,output version 我选择了低版本的2005.高版本的兼容性差。
    然后,我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9.0,file.open,直接打开刚才的txt文件,然后自动启动PADS转换向导了,一路next,就OK了。

    protel,DXP,Altium designer-->ORCAD
将文件另存为 ORCAD SDT schematic格式的。然后用ORCAD10.5打开那个文件,提示为7.0版本,将转换为10.5版本的,最后就可以打开原理图了。

PADS-->ORCAD
不能直接转,只能 PADS-->protel,DXP,Altium designer-->ORCAD

    终于搞定

网友:
    一看就是转发的

网友:
    你们都是高后,我就没有装齐这么多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把原帖找出来,证明我是转发的

网友:
    我一定有用Protel 及 Pads......互换问题一直困扰我,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
    “ORCAD-->PADS
EDA365论坛网只用PADS自带的转换器,我用过PADS2007,9.1,9.2版本,只能转换ORCAD10.5版本及以前的版本,最新的ORCAD16.3根本不识别。”

    举的例子,ORCAD转PADS,不知道你是要转pads LAYOUT 还是 pads Logic
    如时果是pads LAYOUT 直接出PADS的网表就好了,如果是pads Logic那用 Logic直接打开就好了
    网上说这种说能转的贴子很多
如果这个是楼主研究出来,可能是我误会了,不好意思

楼主(2010-11-17):
    前几天Altium designer-->ORCAD的时候又有新问题,
    1.有的图纸还必须file.save project as ,然后选择ORCAD Captrue design格式,必须以工程模式另存。
2.有的图纸,还必须把每一张分离开来才能转,一块转还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版主,可能我没说清楚
以上的转换基本是原理图的转换,转了以后就省不少事了
    当然有的PCB也可以转的,PADS可以转的

网友(2010-12-21):
    这样也可以?有空试试看!谢谢!

网友(2011-03-17):
    粗略看了下 顶起

网友B:
    protel,DXP,Altium designer-->ORCAD
    将文件另存为 ORCAD SDT schematic格式的。然后用ORCAD10.5打开那个文件,提示为7.0版本,将转换为10.5版本的,最后就可以打开原理图了。
这个方法我试了,好像不行啊,报错如下
    WARNING [XLT0012]   Unable to load the primary SDT Configuration file: 'D:\1\SDT.CFG'.
WARNING [XLT0063]   Window's environment variable 'ORCADPROJ' is not set.
    WARNING [XLT0012]   Unable to load the primary SDT Configuration file: 'SDT.CFG'.

网友(2013-04-02):
引用 网友B:
    protel,DXP,Altium designer-->ORCAD
    将文件另存为 ORCAD SDT schematic格式的。然后用 ...

    我也试了,出现同样的问题,急急急。

网友:
谁能详细讲下ORCAD 原理图转成 PADS LOGIC的过程,多谢

网友:
OrCAD存檔的時候選擇16.2的版本
然後PADS LOGIC就可以轉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