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2 如何設定各層中 via pad 的大小

楼主(2010-08-30):
在四層板的 via 中,我想把面銅和底銅的 via pad 設定為 1mm,
而 GND 層設定為 0.6mm
及 PWR 層設定為 0.8mm。
在 via 的設定中,我只看到 Start, Inner Layers 和 End.
我可以加入其他層 Layer,但腳不能刪去 Inner Layers。

想問可以設定不同大小的內層的 via pad 嗎?

謝謝

网友:
这个问题,你还是下比思的录像看吧。

楼主:
比思的录像可在那裡下?

网友:
Inner Layers 不要去理會它跟top bottom一樣既可,再增加VCC 和GND層 就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网友(2010-11-17):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如果说在6层板的时候我设置了每层孔大小的不同,那么当我想把6层板改为4层的时候,那么去掉那两层的孔是否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