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叠层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30):
如下图所示,介电常数设为4.5(好多的资料都是这样设定的),但PCB厂家提供的介电常数才为3.9,两者不一致,请问,可以设为4.5吗?还是得以PCB厂家提供的数据为准?谢谢大家!

网友:
当然以厂家提供的为准,因为这是实际的参数。

网友(2011-04-06):
必须以制板厂的数据为准,你的计算结果即使非常好,到了制板厂它也会根据实际的误差再计算一次,会重新修改相关的参数。

网友(2011-05-08):
根据实际修改!依照板厂为准。

网友:
依照板厂为准。

网友:
妈妈说过,顶帖的都是好人呀,哈~

网友(2011-09-15):
厂家为主

网友(2011-10-28):
說以廠家為主的當心踩地雷.
如果廠家能證明他的材料的參數來源的話那還好 , 如果是用湊出來的數字的話.... 等著死吧

曾遇到過廠家亂說一通...

网友:
能不能解释下
TOP      0.65        1       0
FR-4    4.91965    4.5   0.035
GND      1.25        1       0
这几个数据是怎么来的?依据是什么?常规的叠层

网友(2015-05-17):
    4.0是板厂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