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在win7下从library中启动CELLEDIT总是不能正常关闭。其他的都很正常。

楼主(2010-08-31):
在win7下从library中启动CELLEDIT总是不能正常关闭。其他的都很正常。EE2007.9
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2010-12-14):
大虾你是咋装的,我的WIN7里装MENTOR2005老出问题,每次重启都会弹出很多的对话框

网友:
以上问题都没遇到过。。。飘过!
旗舰版的我。。。

网友:
是库管理器不能正常关闭吗?
还是CELL editor 不能正常关闭?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是,不过好像没影响。

网友:
大家说说自己的系统和配置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Windows 7 64bit 4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