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中如何添加圆角走线,急??

楼主(2010-08-31):
如题,走完线之后,有些地方我想改成圆角走线,但选中后右键-add miter,走线无反应,不知是哪的问题??无论选NET还是选两条线都不成功,

网友:
1 锁住了
2 设置的角度不对,还有就是没设成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都不是,我是走完线再Add miter,没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