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_78gp02a ,请问有EE2007.9转PADS的小工具吗

楼主(2010-08-31):
如题,哪位大师知道的也可以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现更正,ee2007没有转pads的工具,2005有,但是不能用来转2007的,如果想转到其他的软件,可以使用ad9的gerber转pcb功能,但是有个缺点,泪滴不能转,而且网络名字是随机命名的,仅仅限于看图用

网友:
cam cad转换会出现走线全部为0线宽的情况,而且其层映射非常麻烦而且复杂,用2005的转换工具即使把ee2007输出的hkp解密了也不能转换,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