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部分要走多宽的线啊?

楼主(2010-08-31):
射频部分单线,差分的阻抗是多少?
布线用多宽?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下,单线是50,差分100

线宽要根据层叠来确定,手机板一般比较细。尽量粗一点儿,以减少损耗

网友:
如在表层布线,可按隔层屏蔽算阻抗,既TOP参考L3为参考层,L2沿线挖空,挖空宽度按3H,这样算来线宽一般能>1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