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31):
请问在EE2007.9中,plane Assignments这个功能在什么情况才能有效,之前一直是灰色,谢谢!

网友:
我只在以下两种情况出现plane Assignments为灰色,一个是板子是从Allego转过来的,也就是坛子里下载的mento pcb文件,另外一个是从2005转成2007时出现的,凡是使用dxdesigner做前端生成的pcb都没有这样的问题,感觉是数据库出错才导致不能用plane Assignments

楼主:
谢谢rx_78gp02a的解答,之前做了几个项目都是在DXDesigner搭配下处理的.今天遇到的这个文件的确是从Allegro转过来的,我试过了全部删除铜皮后重新铺,Plane Assignments还是灰色,

网友:
allegro的层太复杂了,子集很多,目前还没有好方法可以完整的转换,就算mentor自带了转换工具,但是它对板子本身有很多限制,特别是用户层的设置,稍微不注意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