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的一个电路

楼主(2010-09-01):
请教各位大侠:
      滤波电感L2的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还有压敏RV3在此回路中能不能换成自恢复保险丝,谢谢

网友:
L2,直接使用仿真软件仿真就可以求出
或者,经验值
RV3不能换成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个仿真软件?
或者给个计算公式,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