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Vmeas的问题

楼主(2010-09-01):
看了几本资料都只是提到Vmeas为输出缓冲器测量电压,并无详细说明,虽然一般是datasheet上都要给出的值,很多时间延时也是以它做为参考,但对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电压?感谢知道的人指点。
buffer delay曲线是根据datasheet计算出来的曲线,怎么又在实际driver曲线的前面

网友:
Vmeas其实就是IC vendors对相应负载的时序计算时所规定的一个crossing reference voltage,结合Rref,Cref和Vref就是厂商自己的测试参数,根据这些参数计算所得也就是我们需要的所谓buffer delay。

buffer delay curve的相位一般比实际driver出来的靠前,主要是因为一般的buffer delay load几乎没有时延,而实际使用中往往是有传输线的。

楼主:
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Vmeas是测量时序所规定的crossing reference voltage,具体大小是怎么得来的,和buffer delay的关系。为什么会根据它来计算延时。
当然知道怎么用,只是不明原因,希望别介意刨根问底

网友:
Vmeas不是一个结果值,而是vendor根据信号的电平做出的一个参考值,譬如vcc/2;
至于为什么用它做时序参考,其实就是用vmeas来分别数字信号的0和1,而0和1变化的临界(通常是满幅的一半也就是常见的vmeas值)也就是时序需要考虑margin的参考临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