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为何电源分割时不要一个电源包围另一个电源

楼主(2010-09-01):
求:为何电源分割时不要一个电源包围另一个电源
如附件:

楼主:
有时真的感觉看书与实操有好大的区别,书中很多东西都只能是理论,不能拿到实际的layout中来

网友:
书上的每个步骤都是正确的,所以很多error都得自个想办法!

网友:
LZ
想问什么啊,没咋看明白,看图是有三个电源。

网友:
这样设电源的话,肯定会出现信号跨分割,其实电源的完整性也是很重要的,电源层也有信号的回路的!
楼主那中间的电源可以设到其它层或放到走线层去,以保持电源平面的完整性!

网友(2010-10-02):
实践中会碰到很多书上没有写的问题。

网友(2013-03-04):
会产生涡流吧

网友(2013-04-08):
请高手答案

网友:
具体见我的这个帖子下版主的解释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946-1-1.html

网友:
一种电源不能被另一种电源完全包围的。当包围另一种电源的电源不是最外层时,这种包围就会造成回路。这样制出来的电路板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