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背板

楼主(2010-09-01):
在查阅有关PCB的资料时经常碰到背板这个概念,但都没有交代清楚,请问在PCB设计中,背板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
背板就是电装中常用的母板,一般来说提供接口作用,便于各种型号的基板插在上面。
举个通俗的例子,就像我们电脑的主板那样,显卡,内存,硬盘,cpu都是插到主板上的。背板的作用就像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感谢

楼主:
不理解,我认为 声卡/显卡  才叫被板, 原因是插在主板上的,就相当于在主板背上的板子,所以叫背板.

网友(点评):
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理解,建议大家遇到新鲜名词,先google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