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semble drawing 与silkscreen 关系?

楼主(2010-09-01):
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简单的,也请高手不要见笑。pads9.1软件以后封装向导制作封装时出现了assemble drawing 外框,那为什么不直接做成丝印呢?
assemble drawing作在了Layer _20,如何理解assemble drawing与silkscreen 的关系呢?

网友:
assemble drawing 是置放零件組合用,silkscreen是零件外觀圖,不太一樣.

网友:
我用的时候都直接把assemble drawing删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感觉没有用,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做规范的元件库 ASSEMBLY 层是必须的.

网友A:
ASSEMBLY 是装配层 出GERBER的时候要的

网友(2011-10-11):
引用 网友A:
ASSEMBLY 是装配层 出GERBER的时候要的

Assembly 出 Gerber 时是不需要的.

网友:
装配层,用做定位用的,不想用把20层颜色关掉就行啦

网友:
assemble drawing 装配层,规范的话需要,摆件不能有assemble drawing 干涉,丝印只是实物标记,有时为了smt 方便,会添加一些标记

网友:
assembly层是打印出来来给组装和焊接人员看的。功能类似于silkscreen层。为了方便PCBA检查,silkscreen层上的元件序号一般都不会放在零件正下方,而是放在零件旁边,而且放置的时候还要避开焊盘,在一些比较密集的板子上可能没有办法很清楚标明零件的位置,特别是一堆密集的0402的零件。这时候使用assembly层把零件的序号放在零件外框的中间,就可以很快的识别零件的位置。Assembly层还可以做一些其它标注,如零件管脚号,方向,组装备注信息等。
像我们工厂,在生产一些密集机种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份assembly层的图纸给SMT以确定零件的正确位置

网友:
9楼、10楼正解
偶用这层来检查摆放器件时是否有干涉

网友:
1.加丝印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就不多罗嗦了,但看一下下图,

网友(2012-07-10):
没有看明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