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 运行时出现这个错误,大家帮忙

楼主(2010-09-01):
按照网上的破解教程安装了orcad16.3,运行时出现错误提示,见下图,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装了2天还不能运行。

网友(2011-01-15):
今天我看到了一位高手关于R6034运行时间出错的介绍。他说:R6034出错是因为你使用的系统安装过反间谍软件如:Spyware Doctor 。会在以下两个路径安装 和C:\windows\system32\ msvcr80.dll 。当你卸载它们时,就会有msvcr80.dll,留在下面的路径C:\windows\system32\ msvcr80.dll。所以会发生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RuntimeError R6034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要先找到C:\windows\system32\ msvcr80.dll。把这个动态链接库文件删除。然后在打开“运行”——输入“cmd”,然后拷贝电脑内存问题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 /s %1 粘贴上打回车就行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先谢谢大大!学习罗~

网友:
不知道樓主是否有裝PADS, 如果有可能是環境變數衝突.
試試看將環境變數 [Path] 裡面的有關OrCAD的部分, 將他移到最前面.
(就是有 %CDSROOT% 開頭的,  以";"為斷句, 可參考如下方所列出來的)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DSROOT%\tools\bin;
%CDSROOT%\tools\fet\bin;
%CDSROOT%\tools\Capture;
%CDSROOT%\tools\pcb\bin;

可以參考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354219

网友:
楼上说的可以试~

网友:
没错~移动Path路径他就有优先使用权!

网友(2012-10-13):
对,大部分都是PATH的路径优先级问题。

网友(2012-11-14):
我也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D:\搜狗截图_2012-11-14_21-14-00

网友:
是一样的问题,我先装的orcad19.3,运行orcad是好的,安装pads9.3后,就运行不了了

网友A:
求前辈们帮忙解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前辈们帮忙解决啊

先安裝 ORCAD 後安裝 PADS 結果,就是無法運行 ORCAD 。解決方法在 4 樓 。環境變數參考下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安裝 ORCAD 後安裝 PADS 結果,就是無法運行 ORCAD 。解決方法在 4 樓 。環境變數參考下圖。

你说的是把Path的值改掉吗?我应该怎么改?

网友:
如12樓圖片,按下編輯之後,將所有文字 copy 到 WORD 裡面去編輯,編輯好後再由 WORD 貼回去取代原先的值。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2-1-1.html 裡面,也有人說把 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
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移到最後面

网友:
谢谢12楼,找你说的改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