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会 在 orcad 按不同版本BOM List? 请指教

楼主(2010-09-01):
哪位会 在 orcad 按器件输出版本生成生成 BOM List。
比较备用的器件在release版本bom不输出

网友(2010-11-05):
好像沒有一步登天, 可能的作法是.... (有一點麻煩)

1.在Part建立new property, 例如 NOTE欄位,然後填如 ALL 或是 VER1 或是 VER2 或是 VER3 .....
2.在Bill of Materials 裡面的 Combined property strings: 填入
   {Item}\t{Quantity}\t{Reference}\t{Value}\t{NOTE}
3.用編輯器(or Excel)建將不要的項目刪除即可,例如帶有 VER2 和 VER3 ,
  之後就可以得到 ALL 和 VER1 的BOM
4.其他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