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安装后OrCad Capture CIS时报错,请大侠帮着看看

楼主(2010-09-02):
在电驴上下了cadence16.3SHooTERS板,安装后orcad Capture CIS时报错,请大侠帮着看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开始->运行->msconfig->服务.是否禁用了candence的lincense服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看了一下,没有禁用

 是不是少了MSVCR90.dll这个动态链接库?如果你安装的16.3有这个动态链接库可否发给我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系统有2个文件:

网友:
缺少dll链接库,不是大问题

网友:
我很确定的告诉你这是Path设置的问题,就是PADS和Cadence路径顺序的那个问题,Cadence的路径要在前面,楼主翻翻不久前的帖子就有了。

楼主:
谢谢leavic ,修改了Path的设置,把Cadence的路径放在前面后可以打开了。再次感谢leavic

感谢zhuyt05 的热心帮助

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平台互相交流学习,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问如何修改环境变量?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了,修改环境变量Path就可以了的

网友:
主要是如何修改,本人对这个不懂。
谢谢解答下。

网友:
w 我也来顶下  学习学习也

网友:
我的是缺少ordb_dll.dll 哪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里选高级,打开环境变量,找Path这个变量,如下图所示

Path的变量值比较多,每一个都是用;隔开的。把Cadence相关的放在前面就可以了
你试试

楼主:
抱歉,应该是回复donyli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zmg2007你好,还请帮忙。
以下是我电脑的path值,搞不明白那个是跟cadence相关的,请再指点下,谢谢!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AMCAD;%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utodesk Shared\;%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网友:
奇怪,之前都还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把CDSROOT相关的放在前面,你自己试一下看看,呵呵

    %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AMCAD;%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utodesk Share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修改后cadence16.3可以用,但pads9.2又不行了,估计是安装先后的问题,下午试下先安装cadence16.3再安装 pads9.2。
谢谢zmg2007。

网友(2011-03-24):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2011-04-30):
安装这个软件,搞的我头都大了,文件没有正常卸载,结果在控制面板中无法卸载了

网友:
%CDSROOT% 打头的都是cadence路径。mentor和cadence同时安装,我也出现上面donyl的问题。所以我是用虚拟机装一个不常用的软件。常用的装自己机器上。i

网友(2012-07-26):
我的 win7系统怎么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