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有窟窿,大家赶紧来看下咯

楼主(2010-09-02):
请看铺铜的效果,有很多的窟窿

铺铜设置如下:

请各位高手看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第二张图中的凡是有xxmil的地方,就改改参数试试嘛。
说不定试两下就ok了。配列组合+排除法 能解决软件中大部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下1mil铺出来的效果,一样会有,线宽怎么小还是会有的

呵呵,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我就不会上论坛了
还好,就仅仅只是这一个地方有窟窿,用fill填上或者用solid铺上就可以了,我想找的是怎样用hatched格式铺出没有铜窟窿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solid就不会有窟窿了,但是solid的缺点就是:铺QFP等封装的时候,如果有两个网络是相同的话就会连在一起了,例如

zyunfei 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没啊?

网友:
窟窿就窟窿吧,这是个老BUG了,从99开始就有

网友:
用45°覆铜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grid size可以设置为0mil吧,你设成1mil,就是留有1mil的缝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keepout加以控制

网友:
我铺了一下,没试出窟窿来,留两个方法
1,换台机器试试,看看是否是显卡问题
2,把看着有窟窿的铺铜输出gerber,用cam350看一下,没有窟窿则没问题。

网友:
回复  zyunfei

用solid就不会有窟窿了,但是solid的缺点就是:铺QFP等封装的时候,如果有两个网络是 ...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你敷铜设置时 在net option中选择了 “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的原因,你试下其他两个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不是换台机器就可以的,在其他机器上面都这样。但是其他的PCB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45度铺出来的是菱形窟窿!

楼主:
回复 网友D:

    45度铺出来的铜是菱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相同的网络他肯定是会连接了啊!你可以用keepout处理 或是11楼那样不叫他覆盖同名n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用fill之类是可以搞定的,不过很讨厌啦,我想找个直接能解决的办法

网友:
我怎么就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