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board station的高手么,帮我看一下这个文件格式

楼主(2010-09-02):
有一个项目的PCB,像是board station的pcb文件夹,目录树如下,我对这个软件和expedition都不太懂,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知道的的高手:
1 这是release的专供看的pcb文件格式吗?
2 我用了mentor的pcbbrowser是可以打开的,确定了是有PCB数据,但是用RE或layout都不行,如何打开啊?或者如何转换为正常的board station的文件夹形式?
3 帮我看一下,里面有原理图吗?
4 或者不是board station的,是expedition的文件格式?

C:\s818_pcbbrowser_20100820
│  components.bak
│  JobPrefs.hkp
│  Jumpers.hkp.bak
│  min_netclass.ample
│  NetClass.hkp
│  NetProps.hkp
│  restore_netclass.ample
│  RuleAreas.hkp
│  testpoints.bak
│  tracesfile.bak
│  update_netclass.ample.bak
│  utility.ample
│  xref.caf
│  s818_v10.pcb
│  s818_v10.prj
│  tree.txt
│
├─Config
│      Graphics Settings.bak
│      Graphics Settings.hkp
│      PlanesProcDlg.dat
│      UserPrefsDB.bak
│      UserPrefsDB.upf
│
├─Layout
│      CellDB.cel
│      CompTypeDB.ctp
│      Design.llm
│      fissmo.fsc
│      JobPrefsDB.jpf
│      LayoutDB.lyt
│      NetClassDB.ncl
│      NetPropsDB.npr
│      padstackDB.psk
│      PartsDB.pdb
│
├─LogFiles
│      BrdStnUpdate.log
│      HazardHideDataLog.txt
│      LogicDBSave.log
│      PCBAutoSave.txt
│      PCBLogFile.txt
│      PCBVersion.txt
│
├─Logic
├─Output
├─SI
│  ├─Cbx
│  ├─Wdf_Tsim
│  └─Wdf_User
└─Work
    │  JobPrefsDB.bak
    │  PCBIndicators.caf
    │
    └─BackupDatabase
            CellDB.cel
            CompTypeDB.ctp
            Design.llm
            fissmo.fsc
            JobPrefsDB.jpf
            LayoutDB.lyt
            NetClassDB.ncl
            NetPropsDB.npr
            PadstackDB.psk
            PartsDB.pdb

网友:
感觉不像board station的数据!原理图应该在schematic目录下!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这部分主要是用来作Review或Check用的,而pcb browser是免费的

网友(2010-10-03):
学习了

阶段任务ing

网友(2012-10-09):
我也碰到了一个这样相同的文件,确实是只能够看,不能改的,BoardStation RE

网友:
环境变量里设置MGC_ALLOW_EXPPCB_ON_RE_DB=1即可用Expedition工具打开RE数据(和版本也有关),但是注意,这个文件夹里面是没有网表信息的,所以不能进行前标和反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