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布铜时出错,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0-09-02):
在layout 布铜时出错,见图:

大侠帮帮忙!谢谢!

出错对话框

出错对话框

楼主:
补充: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出错时的布线框

出错时的布线框

正确时的布线框

正确时的布线框

楼主:
自己顶起来,让大侠们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传PCB上来

楼主:
我用的是PADS2005设计,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221.28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9, 下载积分: 威望 -5

pcb图

网友:
这种问题我有碰到过,你画的铺铜框有问题,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是看不见的,所以铜会铺不上
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你图上的那个铺铜框移走,移到板子外的空白处,最好是离板子远一点的,然后选择Select Anything 框住铺铜框及铺铜框边上,把它删掉,然后你再重新画一个铺铜框,就能铺上了。

网友:
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用高版本的,如2007或者是9.0就能铺上

网友:
不同的、相同的网络灌铜区在一个地方交集了,又没有分优先级

你这里设置一下优先级

用2007打开可以灌铜,无错误。

楼主:
谢谢各位,优先级设置还是不行的。优先级设置如下:

优先级设置

优先级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按照你方法终于可以了。

好像是存在什么东西在上面,删掉了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