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原理图使用block ,Forward 后3个灯,最后一个灯是红色,怎么变成绿色

楼主(2010-09-02):
mentor 原理图使用block  ,Forward 后3个灯,最后一个灯是红色,怎么变成绿色

网友:
点击最后一个灯试试看,最后一个灯是反标的

楼主:
就是反标不可以哈,重新启动原理图有的时候可以变绿,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在PCB中进行FORWARD ANNOTATION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