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关电源如何走线呢?

楼主(2010-09-02):
请问dc-dc开关电源如何走线呢,以前我随便走,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新公司要求输入地和输出地需要单点接地,还有把芯片下面挖空。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不知各位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你新公司的要求是有道理的,开关电源分为功率地与信号地,要求分开是要求功率地与信号地分开,以免功率地上的电压波动影响到反馈和补偿回路,另外下面挖空是为是减少开关电源的干扰。你说以前没问题?可能没有表现出来吧,估计你们也没有好好测电源纹波与响应。其实DC/DC还是比较麻烦的,想要做好 也不是那容易,呵呵。

网友:
    单点接地是为了更好的滤波,因为DCDC输入和输出都会产生开关噪声,非单点接地会使噪声偶合到信号地上去,单点接地可以避免。另外,注意回流,如果回流路径大,容易产生辐射。EMI指标无法通过。

楼主:
为了减小地线电感,在高频电路和数字电路中经常使用多点接地。在多点接地系统中,每个电路就近接到低阻抗的地线面上,如机箱。电路的接地线要尽量短,以减小电感。在频率很高的系统中,通常接地线要控制在几毫米的范围内。多点接地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如前所述,多点接地时容易产生公共阻抗耦合问题。在低频的场合,通过单点接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高频时,只能通过减小地线阻抗(减小公共阻抗)来解决。由于趋肤效应,电流仅在导体表面流动,因此增加导体的厚度并不能减小导体的电阻。在导体表面镀银能够降低导体的电阻。

    通常1MHz以下时,可以用单点接地;10MHz以上时,可以用多点接地,在1MHz和10MHz之间时,可如果最长的接地线不超过波长的1/20,可以用单点接地,否则用多点接地。

网友(2011-01-04):
    学习了!都讲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最近在弄单点接地,很头痛啊

网友(2012-11-27):
    开关电源的PCBLayout好像很有讲究,看过别人设计的电源,EMI,隔离好多考虑

网友:
    楼上有几位都是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A:
    个人见解,开关电源最最主要的:
1,开关点(电压会一直突变)一定要注意走线尽量短切粗。
    2,地线处理,整个系统尽量要直接用铜皮直接连接在一起,而不是过孔连接。然后输入输出单点接地。避免DCDC地外部造成太大干扰
3,DCDC电感和芯片都是很大的干扰源,尽量做掏空处理。

网友(2013-03-23):
    学习了,就是不知道为啥要掏空,不掏空然后覆网格铜,不介入电路会怎么样呢

网友B(2013-11-11):
    掏空是什么意思,里面不允许走线吗?

网友(2013-12-21):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开关电源最最主要的:
1,开关点(电压会一直突变)一定要注意走线尽量短切粗。
2,地线处理, ...

您好,关于第3点,芯片我觉得是被干扰器件,开关电源中,大的干扰源,跟V,I变化量有关,往往整流管,功率磁元件,开关管是干扰源,场和路上干扰都很大。芯片最好当被干扰源处理,尽量远离这些器件。小弟浅见,欢迎拍砖。

网友:
呵呵呵,开关电源的LAYOUT,有很大的学问的
1.对于主回路,回路面积小,走线粗;
2.地的走线很多,有时候要看情况而定;
3.芯片下面铺地处理,抗干扰和辐射都很好;

网友:
一切都是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掏空是什么意思,里面不允许走线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说的情况哦,我们这边有的芯片下面就是掏空的,调试的时候往洞里灌锡接地

网友(2014-01-30):
芯片下面掏空没有见过,我拿DC-DC芯片厂商的推荐LAYOUT上也没有看到要把芯片下面掏空那个,到时电感下面要掏空

网友:
EMI layout很讲究,因为开关管的EMI问题很严重,这方面的资料网上也很多

网友:
芯片下面镂空好像不常见,如果镂空无非是减少与地点分布电容,这样对大豆du/dt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2014-06-19):
Power 板的Layout比其它板的Layout都简单很多,元件也少很多,没什么挑战,就是工资不高,